请教懂得S7-200编程的工控朋友们

楼主(2011-08-01):
请教懂得S7-200编程的工控朋友们:我第一使用西门子PLC,请问(1) S7-200 226CPU 是怎样使用变址的。比如三菱是Z0到Z7.不知道西门是怎样做到变址的。
(2) S7-200 226CPU 是怎样把位元件转换为字元件的。比如三菱是K1M0, K2Y0等。

网友A:
变址大家都差不多,什么值V寄存器,
q0.0 QW,qd
下载积分:+1(yangh1129) 热心助人

网友B:
MOVW 123 VW100
MOVD &VB100 *VD5
MOVW *VD5 VW102
+D VD5 4
MOVW VW102 *VD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w104= 123

网友C:
西门子叫做间接寻址,*,&自己多看手册

网友D:
先看手册吧

网友E:
用指针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