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 MR能改成三极管输出吗

楼主(2011-08-01):
我有一个FX1S-MR的PLC,因为想用它来做脉冲输出,想改Y0和Y1为三极管输出,其它的还是用继电器输出,如果用光电藕合器直接输出能否做到,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的

楼主:
1楼的教师你好,如果直接用光电藕合器输出可以吗。负载是步进驱动器?

网友A:
你可以用PLC内的光耦输出端接,

网友B:
能在书上找好好学

网友C:
能 不过自己动手很难完成。

网友D:
我记得FX系列的PLC的Y0和Y1本身就具备高速输出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可以的,改的时候小心一点

网友F:
完全可以

网友G:
完全可以,改的时候小心一点,你自己动手能力怎么样?要我帮忙吗?

网友H:
呵呵,改成功的话,可以跟LZ定做PLC了。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I:
改一下应该不难,不过改造有风险,

网友J:
可以改的,难度不大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K:
如果能改的话,三菱公司就不会有继电器和晶体管输出的分类了,而且价格又相差大。你们可以改硬件,但忽视了PLC内的系统不一样。

网友L:
系统都一样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如果能改的话,三菱公司就不会有继电器和晶体管输出的分类了,而且价格又相差大。你们可以改硬件,但忽视了PLC内的系统不一样。

内部完全一样,别担心这个了.

网友M:
可以改,改完可以发给大家看看你的作品啊呵呵

网友N:
完全可以,改的时候小心一点

网友O:
我觉得楼主有这个空可以想想把小日本机内的IC换了   刚搞这个也没劲    成了又能怎样

网友P:
先查阅下书籍,看下MR和MT的内部电路是否一样,是否都可以发那么高频率的脉冲。
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改。
该的思路呢?
我觉得应该在继电器(PLC内部)的两个电源接口端那里着手。测量下那里的电压和电流有多大,然后再引出来接个小电路。

我没做过,不过如果要我自己做的话,我就会在这方面想。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Q:
改造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网友R:
可以的,我改过控制两台步进电机,没有什么问题。把继电器去掉,连接线圈的焊接点用导线引出来,与驱动器的脉冲输入信号端连接,一定要加2K的限流电阻。
  • 下载积分:+5(liuhanqi)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3(dl2006) 我们也都是这样做的
  • 下载积分:+2(wsir123) 驱动器接口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可以的,我改过控制两台步进电机,没有什么问题。把继电器去掉,连接线圈的焊接点用导线引出来,与驱动器的脉冲输入信号端连接,一定要加2K的限流电阻。

    楼上的最好把驱动器边的接口电路贴出来就更好了,诸如电压等级、阻抗等。

网友T:
    无图无真相,建议高手将详细的方法贴出来。

网友F:
我把我改的上传和大家一起分享下

网友F:
把Y0继电器拆除,把两线圈分别连接到Y0和COM0上,中间记得串2K电阻.步进或伺服驱动器在输入端也是经过光藕隔离处理的,不必担心PLC损坏.我都这样改过N多台了,目前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感谢分享

网友F:
图中的COM端子刚才少写了个0,应是com0

网友T: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透露一下,此方法改进最高脉冲输出频率是多少KHZ而且比较稳定,能达到晶体管输出一样的响应速度吗?

网友F:
可以的,晶体管能达能多少脉冲频率这个也能达到,测试过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改完了。而且是Y0, Y1。其它的Y是不能作PLSY输出的,为了保险起见我准备再加一个光电藕合器和外置电源。担心的是光电藕合器的工作频率能否达到。

网友U:
关注中,请问楼主改好运行状况如何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V:
28楼的灰太狼师傅···
改完Y0 Y1端脉冲频率是不是和MT的一样?、????、

网友W:
Y0和COM0之间原本连接的应该是继电器的触点吧,怎么是焊线圈的两个点呢,要换继电器应该涉及到4个连接点:线圈两个,触点两个,求灰太狼详细解答。

网友X:
你找永宏的书来看看,上面有详细,可以参考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V:
28楼的灰太狼师傅···
改完Y0 Y1端脉冲频率是不是和MT的一样?、????、
完全一样

楼主:
回31楼的老师,我现在尚未运行。因为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还没有找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W:
Y0和COM0之间原本连接的应该是继电器的触点吧,怎么是焊线圈的两个点呢,要换继电器应该涉及到4个连接点:线圈两个,触点两个,求灰太狼详细解答。

是的,Y0和COM0之间原本连接的是继电器的触点,当输出继电器Y0或Y1被拆除后就没有触点了,就变成空端子,所以把两线圈引线到此点上也是利用这两端子来接引比较方便.

网友W:
引用 网友F:

是的,Y0和COM0之间原本连接的是继电器的触点,当输出继电器Y0或Y1被拆除后就没有触点了,就变成空端子,所以把两线圈引线到此点上也是利用这两端子来接引比较方便.

虽然驱动器也是光耦,但中间再用光耦转接一下更合理吧,上述接法相当去直接去掉了继电器,而不是用光耦代替继电器。

网友Y:
没必要这样做,现在在市面上买一个二手的小点数的PLC是很便宜的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从中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同时也感谢信论坛,感谢版主!

网友Z:
学习了,西门子S7-200的能改正吗

楼主(2011-09-07):
回楼上的老师,我没做过S7-200的PLC,但是我认为大同小异。

网友AA:
可以改的

网友AB:
真的吗?有机会要试一下!

网友AC:
你做脉冲输出,必须用高速输出才行,继电器输出的速率不行

楼主:
是的,我又加了一个光电耦合器这样会更安全。我用频率计测2000hz,可是没有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一直没能完整的测试。

网友AD:
买一个了

网友AE(2011-10-11):
应该不行,CPU可能不支持脉冲输出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应该不行,CPU可能不支持脉冲输出的指令
cpu支持脉冲输出指令,没有问题。

网友AF:
MT和MR还是有功能上的区别的

网友AG(2012-06-10):
买合适的回来换上去就好了,我经常改永宏的。

网友AH:
肯定能 我就改过

网友AI:
呵呵,没做过,不过长见识了,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网友AJ:
可以的,晶体管也可改继电器的。

网友AK:
呵呵,没做过,不过长见识了,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