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看不懂

楼主(2011-08-01):
其中 DDRVA D2008 D138 Y001 Y006这是什么意思。ddrva在三菱中好像没有这个指令吧。请大家多指点一下。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把表达方式告诉一下。

网友A:
DRVA指令,带有前缀D的说明是32位指令。
你看手册是当漫画书来看的?

楼主:
我就是没见过DRVA指令,所以也不知道启什么作用呀

网友B:
绝对位置指令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你看下手册 程序里面能写的出来的指令一般手册里面都有介绍的

网友E: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F:
3楼说得对。

网友G:
3楼正解

网友H:
如果楼主是搞电气自控的话可以花点时间学习一下PLC的各种指令,如果是搞仪表自控的话,可能很少用到这些指令,了解一下也就行了,想根学精,那就多下功夫钻吧

网友I:
看不懂就多花时间去学习吧

网友J:
怎么学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K:
搞一个PLC,边学习边实战

网友L:
给伺服发脉冲的指令
多看看书呢

网友M:
学习了。用运动CPU不好吗?

网友N:
怎么都是这样的人啊,都解释得不清楚 要么就不回答 说得不清楚对于没说 反倒误导别人

网友O:
1楼说的对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网友P:
1n.1s专用指令

网友Q:
手册多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