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敬请指教

楼主(2011-08-01):
要是在图纸里传感器如何画啊!例如电感传感器!光电传感器!等还是都一个表示方法

网友A:
金属传感器是比磁性开关多一个Fe标号的,光电会有光线的示意,就是磁性开关符号加个像光敏二极管那样的斜箭头

网友B:
装个电气版cad,里面有标准图库

楼主:
谢谢 能不能画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