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不会计算

楼主(2011-08-01):
模拟电压+10V这一端加一个三档开关要求高速为120米,中速55米低速30米,如何计算电阻,不加电阻最高速是120米。
最高频率为50HZ50HZ时的速度为120米谢谢大家了,不过请写一下计算思路好么

网友A:
这个问题根本回答不了 因为不知道你对应的120米得频率是多少 如果知道120米 55米 30米得相对应平率可以解答

网友B:
不会算就不算了,先用电位器调好后再用电阻替换。

网友C:
同意2楼做法,我补充一点,请选用精密度较高的电位器。山寨的就不要用,动下脑筋嘛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D:
AVI 对应3种速度的电压你不告诉我你叫我们怎么帮你啊?

网友E:
要看你变频器上的电位器要求最大值是多少,比如i电位器最大值是1k,你设置的最大频率是80赫兹,1000/80X你需要的频率就是你的嗲组值

网友F:
不明白100米是代表什么,所以不好计算

网友G:
建议你改用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端口,设置高中低速就行了(三个参数)

网友G:
高速的模拟的电压为10V,中速的模拟电压为10V/120米=X/55米=4.6V,低速的电压为2.6V。那两个并联电阻用 电位器,把三档开关拨到中速,调相连的电位器,调到模拟的电压为4.6V....................

网友H:
脑袋有包啊,直接变频器的段速不就可以了,还要串什么电阻,没事找事做!!!
QQ32135553

网友I:
同意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