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串口设置问题

楼主(2011-08-01):
请问三凌PLC寄存器8120.串口232在软件什么地方设置。请说详细 谢谢

网友A:
在程序里设置。MOV H0C96 D8120 0C96根据通讯格式的要求可以改变。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B:
多谢楼上大哥的讲解,嘿嘿,又学了一招

楼主:
谢谢一楼老师啊 能给我说祥细的吗 能把联系方式给我吗

网友C:
打开显示工具栏——点工程数据列表——然后左侧会出现数据列表——点击参数——PLC参数——PLC系统2.这样也可以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4楼 老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