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1):
大家好,我看S7-200 PLC编程 1个 月了 .简单的编程可以完成,后来看完 MOVE , 加减乘除 移位, 等大多数指令.
基本意思都能了解.
正当我信心满满继续学习的时候. 出现了严重的 问题.希望大家 给我点建议.小弟在此谢过!!

1,学习的基本指令 和实际例题,关联不上. 比如说:课题是控制灯泡的亮度,可给出的梯形图确是移位啦.什么什么的 . 和灯泡亮度的控制联系不上啊 ?
2前面的简单些,利用触点和线圈及定时器,计数器编程.我很快掌握了,可对于后面的那些移位指令等等等等.能看得懂,确实在是不会用.

希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不吝赐教.

本人是从0学起的,不知道是不是哪方面的知识漏学了.

楼主:
我知道我问的问题没有技术含量. 希望前辈们给我指个方向.我现在真的很迷茫.

网友A:
控制灯泡的亮度是用PWM(脉宽控制)完成的,PWM是在向导里设置,在子程序里编程,在主程序里调用的。

网友B:
应该先了解控制灯泡亮度是如何完成的。

步进式控制,自偶抽头或改变电阻值,使用不同的Q点去接通不同的抽头。
三极管控制,使用模拟输出控制电流(压)以改变输出电流(压)。
可控硅控制,使用PWM技术改变脉冲宽度和周期,以实现亮度控制。
........还许多

弄清楚如何改变亮度,明白控制原理,程序就会懂了。
看你帖子,PLC部分你没学漏,漏掉了你要控制的东西,比如阀门控制器、变频器、电动机等东东。
PLC—被控设备 是一个有机整体,只学一个肯定迷茫。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非常感谢:汇荣铝业 ,醉湮邃虞 。真的很感谢

楼主:
醉湮邃虞  你的职业要是老师么。 你的解答让我拨云见日

网友C(2011-10-06):
路过不过也同样从中学习了

网友D:
从来没有学过为,该从那一步开始学起呀,原来学的是三菱的

网友E:
看来都是时刻在学习中的同道中人啊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