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2):
刚看了EM253手册,有两点疑虑请教各位楼主:1、提供给EM253的电源DC24V,那它的5个输入点信号是有源信号吗?还是无源的?是否直接连接开关量即可,不需额外再串入电压,例如:4M与LMT+直接连接行程开关的两个触点?
2、由于驱动器(广数DAT系列的驱动器)的脉冲信号接口需要用到5V电压,所以连接了EM253的+5V和T1。EM253的CLR接口端电压是否也就带5V电压了?但驱动器的CLR接口带DC24V电压,那这两个接口该如何连接呢?可以直连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问题补充:驱动器的外部提供电源范围要求是DC15-24V,35W。没有5V的,且CLR信号与驱动器其它输入信号共用一个电源端点,而驱动器其它的输入信号要与S7-200相连的,,因此提供给驱动器的电源是DC24V的,因此驱动器的CLR信号就变成有源信号了--DC24V,这种情况下EM253的CLR该如何连接到驱动器的CLR上呢?

目前我想到的是:提供给EM253的T1端DC24V电压,且也给驱动器的脉冲端正向提供DC24V,从驱动器的脉冲端负向出来串接一个2.2K电阻再接到EM253的P0,这样可行吗?或者还有其它更简捷的办法吗?最好能利用EM253提供的5V电源.

另外再弱弱地问一句:一般驱动器的输出零点信号是有源信号吗?可以直接连接到EM253的3M和ZP端吗?

请有过经验的大侠赐教,不甚感激!!!
学海无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