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一个变频节能的问题

楼主(2011-08-02):
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自来水厂用变频控制柜节能,实现的功能是恒压供水,本来是节能改造,最后用电反而比工频还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哈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A:
最少要把改造前的供水方式和供水后的方式说一说才能帮你分析!!
恒压供水……

网友B:
变频器有自损耗,尤其是高压变频器效率比较低,搞不好反而会浪费能源
是7.5KW的,低压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