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11-08-02):
FX1S里用到了C251 、C253,C251没有问题,但是C253还要占用一个X5做复位,可不可以把X5于做其他用。

网友A:
作为普通输入可以。但是编码器复位用的那条线不能接在X5上。

楼主:
X5按照表上的用法应该是C253复位的,如我用做其它输入用的话,X5接通后C253的值不是立刻变成0 了么?

网友B:
如果程序里使用了C253那么X5就不可以再接其他输入信号了。。楼主的考虑是正确的。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逻辑关系处理得当,并且编码器的复位线不接在X5上,X5是可以另做他用的。

网友B:
昨打电话咨询了下三菱的技术人员。如果使用了C253,那么X5不能再做他用,否则 X5一旦有信号输入,则计数器立即清零。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打电话咨询了下三菱的技术人员。如果使用了C253,那么X5不能再做他用,否则 X5一旦有信号输入,则计数器立即清零。
正确

网友D:
如果使用了C253,那么X5不能再做他用,否则 X5一旦有信号输入,则计数器立即清零。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