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8-02):
大家好,请问大家个问题,我的白光触摸屏开机报警“Screen data not setting" 在下载程序时报警255错误,请大家帮忙指导为谢!!!

网友A:
请截图……
下载积分:+5(guansky168) 热心助人

楼主:
传到一半就停止了

网友A:
请确认你的链接线缆是否正常。
并下载一个简单画面给POD。
如果上述还是产生这个状况,那么可能你的POD的内存单元损坏了。

楼主:
我下载一个小一点的程序都可以下载,就是这个大了点,时间久了点,就自动断开了,那是不是电缆有问题啊。谢谢

网友B:
传输电缆检查一下。可以自己重新做一根。
如果还不行,可能是触摸屏存储单元有问题了
下载积分:+5(guansky168)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大家,确实是通信的问题,我的电脑静电打了,通信不好,重新启动一下就好了!!呵呵谢谢了!

网友C:
原来是通信的问题,又多了一个经验

网友D:
楼主的机器好象是皮革上用的真空干燥机啊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不过已经好了。也是关机后再试就好了

楼主(2011-12-31):
确实是皮革设备的真空干燥机啊,呵呵,圣斗士星矢很厉害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