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1-08-0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伺服电机上伺服后,电机在缓慢运动,但是反馈编码器或者光栅尺却显示位置没有变。这个是什么问题?是驱动器的问题还是反馈出了问题。

网友A:
你是什么控制?PLC还是运动控制卡?

网友B:
表述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友C:
我原来在用国产伺服的时候好像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我那时候好像是伺服电源线或者编码器线接错了

网友D:
编码器线错了会出现这个问题,一般转一会就报警了

网友E:
没见过这种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