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电机380V 星三角启动 选空开100A 够不够?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1-08-02):
30KW电机(风机) 380V 星三角启动 选空开100A 够不够?

网友A:
你用电机启动断路器的话,你在选型手册上能找到对应功率电机的,要是用不同的断路器就用额定点电流X1.5就行啦

网友B:
除非是进口的,国产80%的出品都不能长期胜任。

网友C:
国产断路器基本要选大30%用。就如变压器

网友D:
没问题的,我们这就是30KW的电动机用100A断路器,三菱的!好几年了!

网友E:
可以的,原来公司都用了十几年了!不过开关的质量不要太差呀!

网友F:
对,要用质量好的开关。德力西的也可以

网友G:
空开有点不够.最好选用断路开关,个人意见.

网友H:
可以用,但国产的用不久,因为风机没变频器控制的时候大多是满负荷运行。
30KW电机380V 星三角启动 选空开100A 够不够?

网友I:
要用质量好的开关

网友J:
按照施耐德的样本是100A
实际是80A就可以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
天正的100A能用么?

网友K:
可以,我都用正泰的NM系列的,

网友L:
理论上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M:
肯定够了,开关用嘛。

网友N:
是一台吗?一台是够了,正常工作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