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如何控制一台在旋转过程中不断变速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1-08-02):
各位高手,我想问一下,一个在运行中的伺服电机,要求在运行的过程中,随着旋转周数的增加,伺服电机的运行速度下降,旋转速度跟旋转圈数成线性关系,伺服驱动器直接接plc(fx-2n),伺服电机采用位置控制模式,这样如何来进行控制,请哪位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好办,用PLC的RS485通信功能实时修改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即可!

楼主:
有道理,谢谢啊

网友B:
不行吧,如何做实时线性呢?控制PLC的脉冲频率就可以,脉冲频率跟旋转圈数做运算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C:
要用change speed功能
Fred Lo

网友D:
先把你这个数学模型计算好,用直接脉冲输出,每发送一定脉冲改一次频率
不过按你的要求:速度跟旋转圈数(位置)成线性关系,那速度与时间的关系可能就是一条抛物线,就是说速度越快,加速度越大;我做过类似的控制,不过是加速的

网友E:
PLC做这个?如何平稳降速?

网友B:
做凸轮曲线就可以完美解决,加减速可以做到没有冲击,最关键的是你制作的曲线。

QQ:84818626

网友F:
用扭矩控制可以吗?
學無止境

网友G:
学习,学习,请各路高手进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