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2):
这些天正在长春调试一条电镀生产线,控制柜内有三菱FX2N-128MR再加一个48点的扩展单元,7台三菱FR-E7402.2KW变频器,20个32A接触器与中间继电器。变频器到电机距离有50米左右。目前的问题是上午运行生产线时大约10分钟出现干扰,主要是输入点乱闪,导至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可是到下午2点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干扰又来了。连续几天都是这样。采取的措施是PLC接地、开关电源接地、PLC电源加隔离变压器。可是都没有明显的效果,请问大家如何解决。明天打算输入点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可行,现在我都快崩溃了。

网友A:
输入信号线和强电电缆线分开,不行的话输入信号线再加屏蔽

网友B:
强电与小信号隔离,小信号尽量用屏蔽线,屏蔽线要接地。该接地就接地。PLC电源用隔离变压器隔离。

网友C:
没把接地拆了试试?
接地折过,可是好一会后又会出现干扰,再接上又会好一儿再折,,,,再接,,,,,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D:
还是找个PC换一下吧

网友E:
设计问题,变频器离电机这样远干扰肯定少不了的.
变频器离电机的距离没办法靠近

网友F:
不单PLC要接地,上次搞了台机,受变频器干扰时,机器加了接地也搞好了

网友G:
可以的话把变频器配置在控制柜之外

网友H:
是不是输入信号有交流窜进来了?或者是直流电压超过承受电压?我遇到过两个开关电源给串起来电压近40V所有输入点不定时误动作

网友I:
我也试过有多点干扰的输入,最好有屏蔽的输入,和分开用的线槽,如果只是接近开关,拆线后无干扰的,请换进口的接近开关

网友J:
受变频器干扰。也可以看看整流机或超声波干扰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还是找个PC换一下吧

兄弟!一个PLC要多少钱呀?何况还不是PLC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不单PLC要接地,上次搞了台机,受变频器干扰时,机器加了接地也搞好了

可以试一试。会有所改善。

网友K:
变频器电源加滤波器和机器接地,最好是一点集中接地。

网友L:
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主要还是接地要良好,强电部分和弱电部分分开接地,实在不行现场打根地桩试试,干扰问题是不太好解决,只能一个个措施试试

网友M:
是否是24v电源受到干扰,单独用个开关电源或许可以解决
输入点有的是PLC处自带电源

网友N:
变频器的干扰是很大的,但外部的干扰也不排除,去年我们安装大型设备时,也出现了这个情况,当外部的大负荷工作时,干扰很严重,后来把DCS和传动的接地以及低配的接地全部分开接地,故障消失。

网友O:
一部分人说要连到一起接地,一部分又说要分开接地,俺是菜鸟,谁能说说这两种有什么不同吗不葚感谢

网友P:
我认为先找出干扰源才能对症下药,对比一下故障时和正常时有哪些设备是开启的,如果来自电网的干扰,光加隔离变压器是不够的,还还要加滤波器!
今天我已加滤波器,可是效果还是不怎么好

网友Q:
可是到下午2点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干扰又来了。
从这点上分析,你处设备并不尽是接地干扰的问题。我认为你得查查供电系统,是否是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如果不是,建议做一个合格的接地网络。另外变频器是否考虑在电源侧加装电抗器装置。

网友R:
这种情况可能市电干挠所至,而且输入点只有几个点乱闪,可以加中继器。或者把乱闪的几点单独布线,频频较高的信号就不能中继了。

网友S:
在经常出现的时间段,可以把负载分开,一部分一部分的开,逐步的查。
朝花夕拾

网友T:
输入点乱闪,是个别点还是全部?个别的话考虑下换到其他无故障的点试试;
以前曾经遇到过PLC个别输入点乱闪或长亮,换plc后很快输入点又坏;后来查了下线路,输入用的开关电源质量太差,干扰严重;另外输入点的内外电源有混接的情况,后来更改线路,故障排除

楼主:
输入点有26个接近开关、12个行程开关、42个按钮。这些传感器和按钮距离控制柜有50米左右,现没办法分开布线,输入点乱闪是不定期不定点的乱闪,也不是固定几个点会干扰,上次干扰这几个点下次可能就会干扰那几个点。

网友U:
32A有没有问题的?
32A是什么
下载积分:+1(xqx666) 接触器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V:
变频器是最大的干扰源,处理好!PLC的信号输入用屏蔽线并且接好地

网友W:
好像不应该是接地的问题,建议接通PLC回路电源,然后对其他回路的电源逐一合闸查找干扰源

网友X:
给变频器加滤波器怎么样

网友X:
是全部的输入点闪,还是某个模块的闪????
不定期不定点的闪,我已采用继电器隔离,效果还不知道。可是响应速度慢了

网友Y:
接地点是否真的接地???我以前遇到过控制柜的地极被搞基建的用挖机给挖出来,然后控制柜上面的感应电压有100V左右,生产线总是莫名其妙的停,后来重新打过几条地极接地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莫名其妙的停过!
我已在厂旁边打了一个3米深的铜排下去,可是效果不是很好,反而严重了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Z:
高速信号一定要用屏蔽线并接地,慢速信号可软件时间滤波,用继电器滤波也可,继电器离PLC越近越好,但成本高些

网友AA:
不知搞好了没有?

网友AB:
是不是多点接地造成的?

网友AC:
用100的示波器看一下,特别是闪的时候,直接测量闪灯的端口,再去找源头

网友AD:
信号线家套磁环!信号线和动力线分开

网友AE:
設備漏電或沒接地

网友AF:
信号线应与电缆分开,并且要屏蔽接地

网友AG:
是不是电镀厂里的空气里面的的金属离子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