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回归(ZRN)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02):
[ZRN K15000 K200 X000 Y000]
执行原点回归会往反方向进行吗,若是往相反方向了,就碰不到近点开关了啊,
它是如何往近点开关的方向进行原点回归的?
向各位大哥请教,谢谢!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A:
一般是在原点的前面,所以规定是往回运动找原点。当然你也可以用定位模块,它们一般都有原点搜索功能。

网友B:
原点回归的方向是可以选择的,你想往那个方向都可以。

网友C:
你想往那个方向都可以

网友D(2011-10-07):
关电把 伺服拉过去

网友E:
哪个方向都可以的

网友F:
回原点是有方向可以设定的

网友G:
你可以调节伺服参数,改变旋转方向啊 !
QQ:569456723

楼主:
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有点了解了,谢谢!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