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才能读出PLC内的程序

楼主(2011-08-02):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想读出LG PLC(MASTER系列)内部的程序,软件我有可不知道怎么设置,请有经验的师傅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连接好通讯线,打开编程软件,设置好通讯参数,新建对应型号PLC程序空白文档,然后选择联机

楼主:
我去试一试,谢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