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2):
波特率什么的都选默认,9600。PLC软件里设置的端口与数据线插入电脑的端口相对应的,而且是未被占用的。可PLC诊断还是显示通信错误。
照理说若数据线坏了,那数据线与电脑就连接不上。
若PLC坏了,今天之前我都能正常使用。今天就是开了驱动精灵下载了个蓝牙通讯端口,然后就连接不上PLC了。后来检查是数据线坏了,换了根。
新发现:重启电脑,虽然还是出现图片所示通讯错误。但我可以PLC写入,和监视。但监视到一半就断了。然后PLC软件就再也找不到数据线所在端口了。

网友A:
是不是蓝牙的端口把接PLC的端口改了
这个我特地注意了下,之前连PLC的端口是COM14,后来蓝牙端口占了COM14,数据线端口变成COM8了,但我又把PLC的端口改成COM8的。

网友B:
通讯可以,监视不行是吧,2n的没有蓝牙
蓝牙跟PLC无关 是我电脑其他用

网友C:
跟蓝牙有冲突?关掉蓝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