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和PT100测温系统问题

楼主(2011-08-02):
大家好,近来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公司的空调电控系统进水了,PLC运行正常,用扩展模块EM235和PT100做的测温部分出问题了,测的进水和出水温度同时显示负数。换一个EM235模块后,所测温度变成正数了但是与实际值相差太多,而且跳动厉害。谢谢!

网友A:
pt100也换了吧

网友B:
EM235的拨码开关选电流还是电压信号,PT100 经过温度变送器的吧??

楼主:
PT100直接接的EM235,拨码开关和原来的EM235完全一样,至于电压电流信号应该只和接线有关吧

网友C:
加个变送器试试。干扰严重

网友D:
你用表测一下PT100电阻是否正常.应该是PT100问题了.

网友E(2012-04-02):
yg应该用温度模块,或者用PT1000好点,PT100阻值变化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