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为什么我用高速计数模块充当计米功能,计米不准确

楼主(2011-08-02):
外接PNP接近开关(传感器),PLC里面用高速计数模块,4个脉冲计1米。当速度开到200m/min以上,计米误差很大,开到300m/min,基本不计数,为什么。
注:不是因为速度太快,接近开关没有读到脉冲或者有干扰,因为我们用计米器,开到500M/min也是准确的,问题就出在PLC高速计数器的设置上,可能是数据处理这一块,就是找不出确切毛病

网友A:
每分钟300米,每秒钟5米,每秒钟20个脉冲,高速计数器就失灵,除了编程出问题,我实在想不出哪家的PLC的高速计数器有那么无用。

网友B:
楼主这问题抛的……
没有程序,怎么分析出了什么毛病?

网友C:
是不是你的传感器没有这么高频率了

网友C:
估计国产的传感器都用不来的吧,可别听说厂家给你的参数的,我也上过当的,

网友D:
估计就是接近开关响应频率不够高!

网友E:
这个频率很低,高速模块肯定是可以的,可能是你的高速模块设置不正确,也有可能程序有问题,你可以在线监控一下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F:
你的程序,要不就是开关不行

网友G:
支持4楼5楼的观点

网友H(2011-11-02):
高速计数器要用编码器器的了,接近开关的反应时间跟不上高速计数器的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I:
很简单喽,测试下。单个脉冲量呢。。。。很大可能是传感器响应速度,跟不上。。

网友J:
高速计数怎么会计不了这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