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里的程序数据可以导出到电脑吗?

楼主(2011-08-02):
想导出PLC里的程序做备份。谢谢!

楼主:
是三菱PLC FX1N-24MR-001

网友A:
这个当然可以

网友B:
完全可以的,你用软件直接下载到电脑然后保存好就ok了

网友C:
很简单但也很复杂,很复杂是你要具备如下的三个条件。一是、你要有三菱PLC的编程软件,二是、要有电脑至PLC的连接电缆(因为,三菱的PLC是要有专用的连接电缆的。)三是、如果PLC内有加密码的话,你要拥有密码才能上载PLC程序到你的电脑作备份。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有了这三个条件,再按照软件的提示来操作一切都很简单容易。再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需要有人民币和有会PLC的朋友,就一切都具备了。

网友D:
用三菱编程线连到PLC,用三菱软件读出程序,然后保存到你的电脑里就行了

网友E:
当然可以

网友F:
你应该不可以,你不具备条件。做到5楼说的就OK

网友G:
5楼正解

网友H(2011-10-02):
5楼说得很具体

网友I:
五楼说得很全面,我从你的提的问题的方式来推测,你不具备条件,就是读出程序,你也看不懂.

网友J(2011-12-04):
5楼说的很对 按照做就对了

网友K:
肯定可以啊

网友L:
不要批评,要鼓励他学习,5楼说的好

网友M:
只要有软件和编程线就能做到
谢谢老师

网友N:
没有问题 可以读出来

网友O:
说的很好。

网友P: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Q:
当然可以,上载时要选择.

网友R(2012-01-07):
很方便的;三菱plc的话;用数据线usb-s09;25元1根;软件;8.52或者8.86版本都可以

网友R:
很方便的;用数据线usb-sc09通讯就可以了;点在线;点读取;点串行;选择com口;点确定;确定;连接成功;数据线要驱动的;带光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