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点数

楼主(2011-08-03):
请问组态王的点数是不是就是包括外部设备如PLC的输入输出总点数?

网友A:
包括软件运行的时间,演示版只能运行2个小时,2个小时后自动关闭。
下载积分:+5(shi2999)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包括软件运行的时间,演示版只能运行2个小时,2个小时后自动关闭。
没错

网友C:
组态王点数是外部设备连接所建外部变量的数量,比如建一个位变量,字节变量,字变量等,都将占用一个点。
下载积分:+5(shi2999) 热心助人

网友D:
搞一个破解版的啊 ,无限个点

网友E:
组态王好像内部点也算的,不是外部设备如PLC的输入输出总点数,而是建立的变量总数

网友F: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网友G:
5楼是正解

网友H:
点数指的是组态王建立变量的数量

楼主:
明白
,破解的组态王用着可靠吗?我现在开机24小时,运行没问题,以后会不会出现问题(时间限制)?

网友I(2011-09-12):
有可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