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3):
欧姆龙PLC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有哪些,手册上也没有像三菱的那样说清楚点,哪位能告诉我一下

网友A:
保护继电器区H000~H511.

网友B:
所有的D区或者DM区都是。

网友C:
H区!保不了多久的?要加电池!

网友C:
通过将 A751.15 置 ON,可将内置 RAM中从D0 开始的指定字保存到内置EEPROM 备份存储器。 (这
些字被称为 DM 备份字,数据被称为 DM 备份数据。) A751.15 (DM 备份保存起始位)可在任何运
行模式 (RUN、 MONITOR 或 PROGRAM 模式)下使用。
 可备份的字
• E 型 CPU 单元:  D0 ~ D1499
• N 型 CPU 单元: D0 ~ D6999

网友D:
D区就是断电保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