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一个关于S7-200掉电永久保存的问题

楼主(2011-08-03):
我想把高速记数器和一些文本显示器写入PLC的变量值在掉电时存入EEPROM中,以实现永久保存,
程序中断电时用什么触发条件来实现呢???
因为这些都是变化的数值,所以只能在断电时才写入EEPROM.
状态位中SM0.0始终为1,如果用他的反可以吗?

网友A:
既然是不断变化的数值,那用SM0.0就行啊。

网友B:
是啊,用SM0.0啊
销售西门子PLC QQ719884012

网友C:
都断电了,CPU还能运行?

网友C:
都断电了,CPU还能运行?
要实现掉电保持,直接数据块里,设置掉电保持区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SM0.0是每个周期都在写,用不多久就报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SM0.0是每个周期都在写,用不多久就报废了,
不知道你是咋写的,我们这的喷涂自动线都这样用了3年了也没出现楼主说的用不多久就废了的情况。

网友D:
楼上,你家的PLC用SM0.0控制将数据写入EEPROM用了三年没问题?才怪!写入EEPROM次数的不能超过100万次,高于100万次,EEPROM就会损坏!
如果楼主需要保存的数据量不大,可以用MB0-MB13这14个字节,断电后自动写入EEPROM;如果14个字节不够用,可以用一个UPS不间断电源来给PLC供电,再用一个继电器,电源上电就吸合,给PLC信号,电源断开后继电器断开,利用PLC这个输入点的下降沿信号触发数据保存操作,具体方法参照系统存储区SMW32和SMB31的使用方法;如果数据量较大,建议楼主不要用写入EEPROM的方法来保存数据,还是花100块钱买个电池吧!

楼主:
7楼的朋友解释的很好,谢谢!!!谢谢大家

网友E:
路过学习了!
回收回收西门子PLC,三菱PLC,欧姆龙PLC,大量回收西门子PLC及模块,三菱PLC,AB PLC、变频器、人机界面、触摸屏等工控产品。
长期大量收购西门子PLC
Q*Q:1512 022 033 CALL:135 3355 0020

网友F:
7楼才是高手

网友G:
西门子好是好、就是不带电池、上次我没办法、只得加电池、三菱它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