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S7-200输入与显示不一致

楼主(2011-08-03):
制水系统的PLC控制,S7-200PLC,带三个EM235CN模块,控制纯化水和注射用水系统,前段时间发现压力不准确,更换压力变送器后,现场显示0.4MPa,触摸屏上显示0.9MPa,变送器是好的,输出信号也没问题。求高手指点如何处理。需要修改程序吗?程序我有,就是看不懂。

网友A:
你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A:
是不是压力变送器的量程和以前的量程不一样了

网友B:
程序里的量程可能没设置对

网友C:
如果变送器确认为正常,同时是否是同一款变送器。这样可以判断变送器输出量程与PLC输入匹配。
那只能在确认外围接线正确的前提下,修改程序。

楼主:
变送器和外围接线没问题,我把程序发上去,请帮忙看看

网友D:
基本上是由于变送器量程与程序中的量程不一致造成的

楼主:
程序发上来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
楼上的请问,量程不一致如何处理

网友D:
你有其他联系方式么?QQ或者MSN

网友D:
修改程序中的量程设定,使程序中的量程与实际的变送器量程一致

网友A:
你压力传感器接EM235那个通道的AIW0 AIW2 AIW4 AIW6。。。对应在程序里面检查,看量程一致不。留QQ联系。

网友E:
呵呵呵 你的模拟量 采集上来放大了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问题找到了,程序中把设定值参与运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