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3):
现有三菱运动控制器程序不能正常打开,情况如下:
    1、硬件:Q170MCPU-S1
        2、用MT-DEVELOPER2 VER1.06打开程序时显示OS不支持
    3、急需软件:SW8DNC-SV13QG (SV13 Operating Software (OS))
                                   SW8DNC-SV22QF (SV22 Operating Software (OS))
      请各位给予支持谢谢!

网友A:
MT DEVELOPER2 有吗,中文版的

楼主:
ver1.0好像有汉化版在论坛里面。

楼主:
有人有SW8DNC-SV13QG (SV13 Operating Software (OS))
                                   SW8DNC-SV22QF (SV22 Operating Software (OS)),请分享

网友B:
我就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管是OS版本舍什么,我都可以能上传和下载

MT2 的是没有中文版,上一个版本在网上是由人汉化的

QQ:84818626

楼主:
寻求帮助!
MT-WORKS2-C1:
                 1  SW1DNC-MTW2-E (Integrated start-up support software)    Conveyor assembly software; Automatic
                                        machinery software; Cam data creation software; Digital oscilloscope software; Document print software; Help
                                        section
                                2  SW8DNC-SV13QG (SV13 Operating Software (OS))
                                3  SW8DNC-SV22QF (SV22 Operating Software (OS))
缺少后两项。

网友B:
我的OS版本只有SV13QS  SV22QA

QQ:84818626

网友C:
我有MTver1.09k不知道能否打开,你把Q170MCPU程序发过来我给你试试。

网友D:
软件自带都有!还用到处找吗?
首次运用Q170MCPU-S1,需要开通此选项才可以

网友C:
请问daizhi此条通信线有没有做过,效果怎样?

网友D:
效果怎样?
  这问题的关键是线材如何?其次才是接线对错、工艺如何?

网友E:
应是你的MT版本低了,要1.09的

楼主:
这个新建的选项我已经尝试过还是不能打开原始文件,显示OS 不支持。

网友B:
我刚刚在代理商拿到最新的1.1a Q170M要有专用的程序才可,里面有个专用的文件夹
10楼的接线,我连了16套的伺服,可以的,按图施工,用线的话,好点的网线就可以,当然你这个接法线不够,我的是用8跳线的那个接法的。

QQ:84818626

网友F(2011-09-28):
学习了!
http://bbs.ymmfa.com/profile.p

网友G(2012-07-09):
找了好久SW1DNC-MTW2-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