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PLC没报警,三菱PLC输出自动全OFF,

楼主(2011-08-03):
PLC没报警,三菱PLC输出自动全OFF,
输入也正常,
再启动后又有输出了,过个把小时。输出又全没了。
怎么回事情?
程序是自己做的。
里面也没有禁止输出的段。

网友A:
可能程序里有禁止输出的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程序里有禁止输出的段。
没错!可能程序里有禁止输出的段。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你可以查看程序。如果程序是自己做的?那就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D:
是不是有M8034

楼主:
程序里没有禁止输出的段啊。而且程序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是自己做的

网友E:
输出短路,我用QPLC就是出现过这样事情。

QQ:84818626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换一台新的plc,看是否正常工作,工作正常,plc故障;工作如前,检查程序。
是狠简单,可。。。

网友G:
PLC判断故障时,输出灯亮否?
亮着的

网友H:
出现该问题时运行灯是否还在亮?
亮着的

网友I:
可能是你误用了PLC内部强制禁输出的M,看看说明书找找看有没有这样的内容

网友J:
程序段中是否有M8034.

网友K:
两种可能
1,输出短时短路
2,负载太大,供电不足
短时输入短路,也可能。但排除了

网友L:
PLC24V短路了。楼主可以量一下PLC24V 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当PLC报警时候,把输出端子从PLC上面卸下来,看看有否正常?再不行查程序和换PLC,或者你再把电脑里面的程序灌一次,更换里面的电池。

QQ:84818626

网友M:
直接换输出模块看看叻。、还有什么办法。?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N:
什么型号PLC,晶体管输出还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O:
输出有短时的短路现象。如机器的线路在机器动作时有摩擦现象,时间长了破皮间隔短路了。

网友P:
如果没有禁止输出的段,那就是外围或者硬件了。

网友Q:
如果你都用了几年,最近才出现这个问题那应该是硬件问题啦

网友R:
如果沒故障我的經驗有種可能為運算資料不合法,比如用負值開根號,或設定系統資料值不合法

网友S:
PLC内部开关电源故障

网友T:
是否PLC硬件故障呀,你可以换一台PLC测试下(有其它机的话)

网友U:
要是三菱的PLC试试检查一下编程口边上的状态开关

网友V:
1.已经用了很长时间,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2.把所有的输出线取下,通电试验,看看是否正常
3.还有故障的话,PLC就有问题了。

网友W:
我怀疑是电源问题,我之前有这样的情况。用的是松下的PLC,输入用PLC24V电源。驱动能力是够的。开了一会儿机就不行了输入出现断电的现象。去测PLC输出用电源时电源偏低很多。
因为输入输出部分比较多最后发现PLC输出用电源与另外一个直流电源共0V或共24V,具体共什么忘记了。你再确定一下是否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W:
测电压的时候没有重新开机没有输入了就马上测。

网友X:
可以肯定是M8034置ON

网友Y:
如果程序没有禁止输出段,那就是电压低或外围部件有问题.

网友Z:
26楼说得对
试下

网友AA:
你们不要乱猜,这个问题我搞PLC十多年了,才碰到几次,不过第一次就搞定了,这个问题只要是三菱PLC,不管是那种型号都出现过,是硬件问题,本人会修,可以电联,18666449248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AB:
楼上的能不能分享一下,不要那么自私,这是一个讨论平台不是让你做买卖的!

网友AC:
本体24v短路?

网友AD:
PLC的CPU紊乱。

网友AE:
换一个plc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wusaoyun

网友AF:
PLC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AG: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了
易志刚

网友AH:
把程序上传来给大家看看, 总有解决的办法.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AI:
驱动了特殊M

网友AJ:
输出灯亮的话,就是输出部分有问题,如继电器,限流电阻等,另外输出部分的供电电源。

网友AK:
输出短路,

网友AL:
我以前也遇到过,有时候几个小时出现,有时一两天都没事,最后换了PLC就解决了

网友AM:
简易楼主仔细检查外部后,换新pl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