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恒压供水PID 的问题

楼主(2011-08-03):
在弄一个恒压供水的系统,PID都很难调,又用不了自调谐,只能慢慢调,请问下调节时需要注意些什么,怎样把那些参数怎么调到最佳的!

楼主:
用FX 3A 模块的

网友A:
这个根据经验来的,根据现场情况多试几次

网友B:
比较麻烦,是三菱的PLC吗?也可以使用国产PLC,自带4路输入模拟量、2路输出模拟量。
还有文本一体机,直接显示 修改寄存器,方便。
微电脑控制器也可以解决,省的编程!
是2N的,谢谢你的建议!

QQ:17925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