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立即输入指令与普通指令的区别

楼主(2011-08-03):
立即输入指令能提高程序的响应时间,但是如果放到某一个程序中的话,似乎并不能显示出其优越性来,比如下面一个程序,
如果把I10.0处换成立即指令,计数器C1的计数并不能马上计数,还是要等程序扫描过后计数才加上去。如果I10.0的脉冲比较短的话,
比如小于程序扫描周期,计数可能会捕捉不到这个信号,还不如普通输入可靠。
大家是什么看法呢?

楼主:
描述:图
没有人能解答一下么?

网友A:
首先你要对PLC的工作原理彻底理解, 立即输入输出指令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立即输入指令接通 指的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会立刻接通(立刻接通可在该周期内编写逻辑关系),但是并不会立刻输出,所有的软元件要等到该扫描周期结束,经过输出刷新阶段统一送到输出锁存器中,该周期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