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 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1-08-03):
请教下 为什么在模块仿真下,调试-监视时 ,不能修改修改地址 0 ,修改地址 1。
是原本系统就不支持?
谢谢!!

网友A:
很多时候是这样一种情况,用户无法分辨RUN与RUN-P之间的区别。

楼主:
谢了,仿真调成run-p就可以了
s7 300 的仿真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