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电机的转数转化成HZ数写入PLC中

楼主(2011-08-03):
怎样把电机的设定转数设定成HZ数(主要是这个)然后写入PLC中
描述:三菱
GX Developer 打印 梯形图 MAIN.pdf

网友A:
传说中的加减乘除可以做到,但是要计算你很多设备参数,比如皮带轮直径,什么的等等,至于HZ数写入变频器,可以使用通信方式。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使用RS485通訊可以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C:
一般说50HZ电机转速是1240转/分。然后按比例算

网友D:
对于这个毫无意义

网友E:
没有意义的时候动脑子干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