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组态王。。。哪个好用?

楼主(2011-08-03):
大家好,我想问下,VB能够做出组态王那样生动的效果画面来吗?组态王需要钱买,据说开发版的加密狗可以买一个,但是运行版的加密狗是在每个工程现场都需要配一个,是这样吗?

网友A:
你VB水平高的话,当然是VB好用,如果水平一般,并且设备使用的点数不多的话,不用买加密狗都可以,组太王开发的可以免费给你30分钟使用,到29分钟的时候你保存,然后再打开就可以了,对于64点以上的就不能打开了。不过网上很多破解,但没用过。个人观点。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看自己呀,想学什么

楼主:
我主要是考虑成本问题,因为据说组态王这个东西每个工程,运行版的加密狗都要购买,我觉得这个消耗比较大

楼主:
兄弟们,帮忙答疑下。

网友C:
你先用Vb把你想实现的功能做出来,才有可比性,否则,没可比性。

网友D:
熟悉哪个哪个就好用

网友E:
那要看量了,VB正版的也是要钱的!只是开发出来的程序不要钱!量大当然用VB!量小用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