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台伺服如何做同步?

楼主(2011-08-03):
为了节约现在的机台成本,想开发一套控制系统达到进口的多轴控制器的目的。
项目要求如下,要求32轴同步启动,要求机台的线速度一样,但是不是严格到0.01MM这样的精度,但是刀棍要求绝对同步,在机台从0速度加速到200M/min , 在机台运行转过程中要求可以在线调节相位,就是与现在机台的速度有一定的速度差。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如何把32台伺服连接到一起来做同步,发脉冲,没有一台能同时发32轴脉冲的PLC或者其他位置控制模块,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我这个是要求排除使用每个厂家的多轴控制器控制器,如三菱的Q173 ,因为用了这套东西,可选择的余地就没有,只能用它的J3-B系列的伺服,其他的公司也是类是的,加起来价格不菲我一般都是配2kW 的伺服,全套系统要去到50w有多,我想能把价钱控制到30W左右,有人开发过这样的系统吗?也欢迎大家讨论如何低价位实现这套系统!!

QQ:84818626

网友A:
我用过8台伺服同步控制,双轴同步,耐久测试试验机上用的。
伺服是松下A2的,PLC-FX1n的两组脉冲输出,控制模块我是自己做的一块电路板一块板上共8组,一组就一个光耦,一个电阻,一个输出继电。一组脉冲控制4组输出。自己做的还便宜。
主要是抗干扰做好了,就没什么问题。不要用松下A4的新产品,A4的伺服外壳是塑料的,干扰很严重,A2是金属外壳。

楼主:
但是如何在运行中改变单个轴的速度呢?你这种方法我都想过。
你的不是输出继电器吧,是个晶体管吧。

QQ:84818626

网友B:
学习中,呵呵,我是刚开始学的!不过也是搞和你同类型的行业,向你学习了!

楼主:
现在使用的是Q173H,已经在用3台机器,但是价格就是贵,为了生存,就要把成本降下来。

QQ:84818626

网友C:
32台伺服同步启动,这个好办,如果不需要某台电机单独运行的话,可以把每台伺服的脉冲仿真输出接口接到下一台伺服控制器的脉冲输入接口,这样一级联一级,直到接完,PLC只控制伺服使能就行,有一定的速度差也好办,32台伺服用总线通信方式修改伺服的电子齿轮比也能搞定。我做过四台伺服同步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不知道你的设备这样用可行否。
下载积分:+3(rockyhuo) 热心助人

楼主:
这个我也想过,带总线通信的有什么牌子的伺服呢?2KW价位能控制在8500-9000元吗?

QQ:84818626

楼主:
但是这个的话,停机单独调调相位的会很麻烦的。

QQ:84818626

网友D:
32台同步没有做过,有做过的交流一下经验

网友C:
回楼主,LENZE的9300伺服控制器集成CAN总线,还可以支持更多的总线协议,得加总线模块,模块价格不菲。2KW的整套估计9000元应该买不到!

网友C:
32台伺服,用台达的可能性价比高一些,如果要求不算太高的话也没必要用什么总线,现在的伺服一般都集成MODBUS协议,可以用MODBUS协议进行通信,9.6K波特率下一台伺服的数据传送时间不超过20ms,32台伺服通信,完成一个通信周期需要640ms左右,不知道这个速度能不能达到要求,不能达到要求的话可以用两个485口,一个带16台,这样完成一个通信周期仅需要320ms,应该可以!

楼主:
不知道三菱Q173H运行原理是怎样,是否只与伺服通信,还是把伺服编码器的位置在CPU里面运算,从而达到32台伺服同步的目的?我的若是把32台伺服串接的,会不会有响应滞后的情况呢?

QQ:84818626

网友E:
滞后是肯定的,看你怎么做修正。

ls有人说9.6k波特率,20ms一台通讯,这个话说的是太理想化了。实际你去试试看,32台,640ms能不能搞定。这个32台的通讯线你得怎么处理。现场能放32台伺服,,20ms是实验室的数据。

我们之前有7台伺服同步,用的是自己做的通讯卡来控制伺服的齿轮比,那个时候安川西格玛2伺服还不能通讯改齿轮比。

你可以考虑安川西格玛5的通讯型伺服,然后再买安川的运动控制PLC MP2000系列

台达的PLC也可以通讯控制齿轮比,但是是modbus的,根本不高速,你要是修正的过来可以考虑,但是多理想不见得,毕竟太多了。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

楼主:
我现象就要弄清楚三菱是如何做同步控制的,不然就很难实现,有人用过PAC吗?NI公司的产品,可以做高速的通信。最主要现在支持总线型通信的伺服控制器的不多。

QQ:84818626

网友B:
学习了,我不懂,我只是看看!

网友F:
32台伺服同步可以做到,也可以做相位调整,如果价格非要控制在30W要么用国产伺服要么用日系伺服,上位机可以用欧美控制器。

网友G:
我是进来学习的
混个脸熟

网友H(2011-09-05):
如果是线速度控制,除了脉冲和通讯就不能有其他控制方式吗

网友I:
J2S 系列同样支持SSCNET  2K的价格应该在9000左右,不知楼主怎么非选J3系列

网友J:
只用过三轴的,用CCLINK,其它的不行,各位    学习了

网友K:
都是高手,学习进行时

网友L:
可以做得到,但你给的价格太底了.用国产的伺服精度要求高是达不到的,至少要日系的,如果加减速机根本是30W还买不全东西,加上做程序的钱加加看.根本做不了.

网友M:
降低成本就要用工控机加板卡,估计要VB ,要组态了

网友N:
德国 ELAU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O:
32台伺服必须要以太网级或光纤通讯,速度滞后才不会明显

网友P:
用脉冲放大板,把1路脉冲放大分成32路,同过通信方式在运行中改变齿轮比
这样改变单轴速度。这样做成本就低了,我在间歇式轮转机上就是用这种方式控制伺服的。

网友Q:
用工业计算机加两块16通道模拟量输出卡,直接模拟量控制速度。一块卡板的价格还不到一块通讯接口卡的价格。

网友R:
我觉的32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S:
不知道楼主用过工控机没有,用工控机省力多了

网友T:
我是新人,以上说的我都不懂,但我会努力学习的。

网友U:
我们公司的就是can总线控制。变频。伺服。带电机应该使34个。用的时伦茨的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主控制器贝加莱。可以同步,也可以单独偏差调节

网友V:
好象信捷有个系列的PLC支持8轴和CANBUS。四台PLC用内部CAN通信,每台PLC控制8台伺服。
楼主查询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们公司的就是can总线控制。变频。伺服。带电机应该使34个。用的时伦茨的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主控制器贝加莱。可以同步,也可以单独偏差调节

伺服有多少个轴?支持CAN 的伺服不是很多啊,程序知道是如何做同步的呢?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I:
J2S 系列同样支持SSCNET  2K的价格应该在9000左右,不知楼主怎么非选J3系列

一个是光纤一个是线缆,不同的。第一台就是用J2S的,做线缆的查得我太累了,而且还是有很大的滞后。

QQ:84818626

楼主:
这样只有使用工控机,使用以太网通信的伺服才可以把价钱降低

QQ:84818626

网友W:
大侠们,佩服你们了,搞这莫大的大的工程
大家努力让自己发光把

网友X:
为什么非要用伺服,用变频器做同步不是更省成本,更容易实现吗

网友Y(2012-03-24):
B&R  CAN`` powerlink 以太网 楼主好命啊 能做这样的工程
zsh340

网友Z:
都是高手,学习中

网友AA(2012-07-03):
建议你选用带485通信功能的台达伺服驱动就可以了,用PLC和32台伺服驱动modbus总线通信方式,本人做过类似的控制,用了26台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