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串口问题

楼主(2011-08-03):
三凌PLC串口232,在PLC系统2里怎么没有 设置端口的地方啊 比如说COM1 或COM2 应该设那一个啊

网友A:
你是想更改通讯口?在线——传输设置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FX1n用的FX1N-232-BD,FX2n用的FX2N-232-BD
查找设置端口COM几,你点右键(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你连接上了,上面就有显示在COM几的

楼主:
我是问232的COM口是。COM1 还是COM2

网友C(2011-09-05):
好像是4吧

网友D:
这跟你的电脑用过多少串口设备有关。 比如你已安装过三个设备那就应该是COM4到电脑上的串行总线控制器那里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