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开不了模

楼主(2011-08-03):
油压机开不了模有什么原因?合模可以,开模没力?不工作时压力有10M,工作时却只有5M,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查PLC开有开模信号输出没,有的话就是外部故障了,没有的话就是条件不满足没有开模输出

网友B:
密封O坏了

网友C:
问题太笼统,有原理图吗、
wusaoyun

网友D:
这样帮不了你

网友E:
将合模与开模的电磁阀线对调一下试试看!!是什么结果!

网友F:
很明显开模时有泄油,检查开模电磁阀和相关油路

网友G:
先要泄压再开模,应该是泄压部分坏了。
lizhihua

网友H:
同意1楼说的

网友I:
一般的压机都是开模前有个泻压缓冲过程 当然这是可以调整的 调整过小 就开模无力 去掉泻压电磁阀的接线试试

楼主:
我没油路图,谁有相似的拿来研究一下?电路我确认了的!

网友J:
问题太笼统

网友K:
检查油缸,油封,电磁阀,控制电路。

网友L:
要是单出缸,两个行程压力就不一样,活塞杆腔压力就大
互相学习

网友L:
再看看额定压力多少,在调试下
互相学习

网友M:
油压的问题多点。电路有没有比压的?

网友N:
油压机分类很多,有的两边带辅缸的,有的内部带辅缸。一般是先泄压在开模,有没有泄压看主缸压力表还有没有压力就知道了。还有就是开模是要打开充液阀。他不打开不能开模的。以上是液压不能故障的分析。当然要先分析电路故障。

网友O:
检查开模电磁阀是那几个动作,在检查各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