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3):
描述:12
请大家看看这个星三角起动的主回路里两个热继电器的电流值应该和电机的额定电流是什么关系

我说明下,这是个星三角的一次回路,FR1和FR2不同时存在,我就是见过这两种用法分别存在的回路,所以想问下这种用法的区别
应该利于调整FR的值

网友A:
FR1应该设定为电机的额定电流,FR2应该设定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2,不过我个人觉得加安装FR2毫无意义。不知道是谁设计的电路。 真是个人才,自叹弗如,这样的保护方法,我楞是没想出来。

wusaoyun

网友B:
双速电机控制。请仔细查看控制线路

网友C:
FR2好像是多余的

网友D:
应该将FR1接与KM1下面也许好理解些!!如果按照原图理解确实感觉这个FR2是多余!!个人拙见!!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
这个是双速电机控制电路。FR1是电机的额定电流。FR2是不停机调速的保护

网友E:
我们公司的镗床主轴电机都是这么接的

网友A:
楼主明明说了是星-三角啊。如果是双速电机(Δ-2Y),那么U1 V1 WI通电时是Δ形低速,U2 V2 W2通电,U1 V1 W1短接才是2Y,楼上的你看看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FR1应该设定为电机的额定电流,FR2应该设定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2,不过我个人觉得加安装FR2毫无意义。不知道是谁设计的电路。 真是个人才,自叹弗如,这样的保护方法,我楞是没想出来。

线电流和相电流之间不是1/2的关系吧。
  • 下载积分:+5(萧风) 正确。电流不只1/2
    lizhihua

网友G:
引用 网友A:
    FR1应该设定为电机的额定电流,FR2应该设定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2,不过我个人觉得加安装FR2毫无意义。不知道是谁设计的电路。 真是个人才,自叹弗如,这样的保护方法,我楞是没想出来。

    确实,我也没有想到有什么作用

网友H:
    FR2真的没有什么用呀!浪费!就是一普通的星-三角启动,没必要搞的这么神秘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双速电机控制。请仔细查看控制线路

    大哥从哪里看出是双速电机?

网友J:
可能是ZL没有搞清楚,在这里两个热保护,应该是双速电机上用的,很多铣床主轴上都是这样的。
只有这样,装两台热继电器才有必要!!!
此主回路图,既可以接成星三角启动,又可以接成双速电机控制。

网友J:
此主回路图,既可以接成星三角启动,又可以接成双速电机控制{不接KM3}。

网友A:
看来群里不懂电机的人太多了,需要补补课了。

网友K:
不管其他的,就这个典论来说,应该是FR1保护的是额定电流,或者说是电流打的时候。那么另一种状态的保护就要小的FR2

网友L:
看不懂何为双速

网友E:
KM1和KM3动作时三角形低速,KM2是双星形,高速

网友M:
17l楼的老兄,你的画图软件可以去掉方格会清晰一点,但这种软件画的图很难保存,也打不开保存的图,请教是如何操作?

网友N:
14楼说得对,群里的该多学习了

网友O:
看不出这是双速电机的控制。

网友P:
引用楼主redrock99于2011-08-03 22:17发表的 大家看看两个热继电器的用法 :
请大家看看这个星三角起动的主回路里两个热继电器的电流值应该和电机的额定电流是什么关系
星三解的起动吧,一个是控制总电机的电流,一个是只控制一半的电流,没有意义,不知道我的对不对

网友Q:
三相电在电机处短路,电流进不了电机,热继电流与电机电流没关系,又没看到空开和保险。所以热继只能被烧毁。鉴定完毕。

网友R:
同意铭杰工控的所有观点

网友S:
用FR1的台湾设备上的电路常见,

网友T:
FR2是多余的,是笨蛋设计的,没啥好讨论

网友U:
铭杰工控说的对,很多人要补课。

网友V:
楼主明确是星三角起动,不要乱想,一个是三角正常工作主电流,另一个是相电流根号3倍关系,起双重保护作用,不知正确可否,各位批评

网友W:
楼主啊,你这个是伪命题啊。说是星三角吧,你电源换相。说是双速吧,电源又多换一相。但是应该偏双速。像T68镗床的双速控制
互相学习

网友X:
2个热继电器不是同时存在的。FR1的电流是FR2的1.73倍,所以FR2的接法要省点钱。

网友Y:
两个继电器不同时存在,相电流个线电流不一样大,所以设定值也不一样

网友Z:
好家伙,糊弄人啊?
只不过是个简单的星三角控制线路,FR1是总电流,FR2是总电流的一半。其实这两个FR的位置都不是很好。
只用一个FR就可以了。
FR1的位置是总电流,那就意味着FR1的电流调整范围必须大于或等于电机运行电流,多花点经济。
FR2的位置是总电流的一半,缺陷是在星形启动的时候电流不经过FR2,只有三角形运行的时候FR2才有保护作用。启动时没保护。
我个人认为在KM1的下端装一个FR最好,不管是启动还是运行的时候FR都有保护作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Z:
引用 网友Y:
两个继电器不同时存在,相电流个线电流不一样大,所以设定值也不一样
普通三相电机哪里来相电流?
我只听说过火线与火线的电压叫线电压,火线与零线的电压叫相电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总之,像铭杰工控所说的不少人要补补课了,竟然还有人不知道相电流与线电流的关系,悲哀呀

网友AA:
晕!设计此图的是个人才!学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Z:

普通三相电机哪里来相电流?
我只听说过火线与火线的电压叫线电压,火线与零线的电压叫相电压。

三相电机星型接法时相电流等于线电流哦。这时可不要抬杠。

网友AB:
FR1的整定值应该是线电流,FR2的整定值应该是相电流

网友Z:
引用 网友I:

三相电机星型接法时相电流等于线电流哦。这时可不要抬杠。

请问何为相电流,何为线电流。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V:
在电机三角按法时,流过绕组电流为相电流,而电源线通过的为线电流,这两个不一样,画个图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W:
越看越晕
互相学习

网友AC:
赞成7楼的

网友AD:
这是一个星三角启动电路,FR1是保护主线,FR2是保护三角运行时的支线

网友AE:
1、如果是Y-Δ启动一次线路没必要设FR2。如果电机是2Y-Y双速接法,将图中U1V1W11与U2V2W2对调此线路就合理了。

2、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KM2如果有一组触点接触不好(现实中我遇到过),造成缺相运行,电机上加的还是三相而实际上只有两相线圈参加运行,电流增加达不到FR1的保护点,增加FR2应该有必要。必定FR1启动时经过的电流很大,FR1设定的保护点应该在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以上。增设FR2可以将其设定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2的1.05~1.1倍上。

网友AF:
个人认为
1:楼主说了FR1    FR2不同时存在!
2:FR1接法费用稍高适用于轻负载启动(风机等平方力矩类),整定值约1.2倍电机额定电流。
3:FR2接法费用稍低适用于重载启动(大型球磨机,破碎机等),整定值约2/3倍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AF:
更节省的办法就是互感器5A热继电流表串联,做2次保护,我做90以上的电机采用

网友AG:
fr1用时调到电机额定电流,若用FR2时要调到电机额定电流的确1/1。73即可

网友AH:
实际的星三角不用两个热继,用两个是为了检测相电流,三角接法线电流是相电的1.732倍,三角运行的电机当一相绕组发生断相时(不是电源缺相),线电流变化很小,此种情况就要相线的热继来检测,我所见到的都是热继装相线的,以上是个人理解。

网友AI:
这个看完是真的有点一头雾水了
FR2是不是设计者为KM2缺相考虑的

网友V:
49楼作了定量分析,50楼作了定性分析,二位看贴认真,回答言简意明,值得学习
原野

网友AJ:
双速电机 延边三角接法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K:
我也来说一下,发表下愚见。
我在实际当中遇到过两种接法,第一种为以前接法,现在很多接在2的位置。因为电机启动电流很大,接在1位置时电流整定值需要调大要不然会误动作,特别是大功率电机,而启动后它的整定值显然不符合。那么就有了接在位置2的方法,在启动时不接入热继,在运行时接入从而避免启动时误动作。
下载积分:+5(农村娃) 这个回答最合适
自学

网友AL:
双速电机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AM:
我厂的压铸机热保就是采用的fr2形式的,近似可小半。准确点是1/1.731,星三角的

网友AN(2012-03-25):
FR1热继电器控制KM3的回路。FR1调整电流额定电流除以1.73。FR2热继电器控制KM2的回路。FR2调整电流额定电流的1/2

网友AO:
热继安装有些问题

网友AP:
一个星三角转换电路。有可能此设备是双速运行的。不知道马达功率。
FR1和FR2的关系就是根号3的关系。

网友AQ:
没有多大意义,双速用一个也行啊。

网友AR:
个人感觉49楼,50楼说得对

网友M:
FR1是用在主电路上保护的,是总电流,设计上是合理的,但安装困难,并不好看,如果将KM1装在它的前面又不同。FR2是分电流装法,电流只是FR1的一半就可以了。

网友AS:
我因为是星三角接法,FR2是多余的

网友AT:
的确有这两种接法,这两种接法都没错。FR1是电机的额定电流,FR2是电机的1/2的电流。

网友AU:
FR1是星形启动时保护用的,FR2是角形运行时保护用的。FR1一般是额定电流的1.5-2倍。FR2一般是额定电流或稍小一点。

网友AV:
我的观点;如果这个电动机的启动力规时间长;可能是超过300kw;启动时间超过30秒;那么fr1这个总线上的热保护可能会动作;不应该用;用运行后的rf2这个保护比较理想;这样的保护电流可以调整的比较精确;以前的星3角串在总线上的比较多;现在串在运行里面的比较多;

网友AV:
严格的说;fr1.这个热保护是多余的;应该用fr2;如果fr1调整为额定电流;那么如果启动时间长;fr1一定动作;如果调整大;那么电动机保护不了;因此用fr2是最合理的;

网友AW:
引用 网友P:

星三解的起动吧,一个是控制总电机的电流,一个是只控制一半的电流,没有意义,不知道我的对不对

你说滴绝对是不对~~

网友AW:
引用 网友AE:
1、如果是Y-Δ启动一次线路没必要设FR2。如果电机是2Y-Y双速接法,将图中U1V1W11与U2V2W2对调此线路就合理了。

2、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KM2如果有一组触点接触不好(现实中我遇到过),造成缺相运行,电机上加的还是三相而实际上只有两相线圈参加运行,电流增加达不到FR1的保护点,增加FR2应该有必要。必定FR1启动时经过的电流很大,FR1设定的保护点应该在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以上。增设FR2可以将其设定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2的1.05~1.1倍上。

兄弟你好好想一想,你的想法会让人步入误区哦.根本就没有FR1存在的必要~~~~~~因为这个是星三角降压启动。如果启动时间过长,哪么FR1可能会误动作而停机,如果正常启动后,电机马上相电流运行,经过每一相的电流都是平均的,不管是运行和三角形的接触器中的任何一个出现接触不好,哪么都会造成缺相,不是你想的哪样,只有一个接触器接触不好,虽然加在电机上的还是三相,可是线圈没有形成回路,根本没有电流流过的,现实中我也遇到过一些千奇百怪的事情的,可是当我们遇到事后冷静的分析总能找得出原因的~~~~

网友AX:
楼主。。。最好再来个这个主回路的控制回路图让大家分析。。要不就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AY:
FR2多余,它星形不流过电流,转成三角后测相电流,而FR1转成三角后测线电流
wananjushi

网友AZ:
不看不知道,一看我这个门外汉着实吓了一大跳。。。,
上班=上坟

网友BA:
此图是双速电机的电路,不是星三角,因为表面上看是和星三角一样,其实在电机内部绕线是不一样的。KM1KM3闭合为高速运转,KM2闭合为低速运转。 所以不是上面各位说的既可以接星三角又可以接双速。
做电磁节能

网友BB:
此贴学习了不少~收藏下来继续看各位讨论

网友BC:
从楼主电路图看,只是个星三角启动电路,不像有的人说的双速电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设计者不计成本。如果是双速电机,电路图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