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旋转变压器接入PLC?

楼主(2011-08-03):
求助:旋转变压器接入PLC?旋转变压器出来有6根线,该怎样接入PLC呢?接入PLC后该如何编程转换为角度输出呢?

网友A:
是编码器吧 ?变压器是一种静止的电器 不会动 编码器一般要高速计数器来配合使用 具体要看要看你用它来做什么

网友B:
我用过脉冲输出的和4-20mA输出的,你那个是什么信号的?

网友C:
是编码器吧,它有正负两极和A,B相,还有个Z相。正负接入相应们电压,A,B相是编码器转动一圈有相应们脉冲输出,Z相只有一个脉冲输出,你就运用好就可以了,A,B相要确定是共正还是共负

网友D:
楼主不妨将你那个旋转变压器拍个图片上来,如果没说错的话你那个旋转变压器和PLC对接不了!!!还是用楼上诸位所说的用编码器!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E:
没见过旋转变压器哦
jxh668

网友F:
PLC没有旋转变压器的接口,高档机有支持的接口模块,价格高昂
下载积分:+1(wei0212007) 热心助人

网友G:
旋转变压器要专用模块接口,一般用在伺服驱动器上检测相位、方向等等。接PLC....有点牵强了。
下载积分:+1(wei0212007) 热心助人

网友H:
旋转变压器是有的,但要接入PLC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I:
这个方面,没有涉及过,长见识了!

网友J:
旋转变压器??那个星球出的?

网友K:
你竟然不知道旋转变压器。。。你是火星来的??

网友L:
旋转变压器一般是配合伺服驱动器使用的多。
下载积分:+1(wei0212007) 热心助人

楼主:
是公司设备上拆下来的一个怀疑有问题的,霍尼韦尔的。,不过原机上是直接接到专用的控制板上的。现在多一个,看看能不能利用一下。

楼主:
旋转变压器图片。

楼主:
http://cgi.ebay.com/ws/eBayISAPI.dll?ViewItem&item=350481339027+&clk_rvr_id=252720360882&item=350481339027
链接为国外易趣的卖家介绍,全英文的,看不懂。中文的找不到。

网友M:
在没有这个旋变的资料的情况下,最好是在路测试并且分析它的信号输出方式,在通过一定的电路转换为plc可以接受的信号
下载积分:+1(wei0212007) 热心助人

网友N:
长见识了。

网友O:
这个接在plc上的倒没见过。伦茨9300系列驱动器上见过,旋转变压器接在电机的尾部,也可以接旋转编码器,看具体参数设置。
下载积分:+1(wei0212007) 热心助人

网友L:
下载积分:+4(wei0212007)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19楼的版主大人。不知能不能想办法接入PLC?

网友P:
如何接入PLC?PLC只能接受数字量或模拟量信号!对于正、余弦信号的旋变来说是不起作用的,,我也是只知道LENZE(伦茨)的9300ES伺服控制器可以接受这种旋变信号输入,但是伦茨的伺服控制器有“数频”输出接口,可以把旋变信号转换为脉冲信号,即数字信号,可以接入PLC!其他方法暂时还不知道,期待高手解答!
以上!
下载积分:+4(wei0212007) 热心助人
jxh668

网友F:
从技术上来说,旋转变压器和编码器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产品,编码器大多输出PLC支持的位置信号
而旋转变压器输出的是SIN/COS的波形信号,当然SIN/COS的波形信号通过解码细分也能转变成为PLC支持的位置信号,前提是你要有解码细分器
下载积分:+4(wei0212007) 热心助人

网友Q:
长见识了,工控产品太多了,前辈厉害,我看后上网搜了一下,了解到有它的工作原理,旋转变压器简介,应用
附件: 旋转变压器.doc (64 K) 下载次数:33
  • 下载积分:+4(wei0212007) 热心助人
  • 不断向前

网友R:
    旋转变压器,首先你要给源边励磁信号,一般400HZ左右吧,然后就是要侧输出电压。主要就是输出线圈和励磁线圈角度不同,磁通量不同,感应电势不同。输出的是400HZ交流信号(如果励磁是400HZ),然后把这个交流线号处理(处理不好用此也白搭)。旋转变压器的显著特点是精度高,稳定性好是其最大优点,因为其抗震,所以军事上的发射车,轮船什么的都是用此物
  • 下载积分:+3(wei0212007) 热心助人

网友R:
    楼主可以用信号发生源加个交流线号信号,然后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电压变化倒是可以玩玩,至于是不是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倒是没关系。就当是原理学习了

楼主:
    手头设备工具有线,无法做更多的试验。

网友S:
    旋转变压器一般输出正负10v信号和变频器配合应用较多.应用于纸和织带行业

网友T: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