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3U 高速记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1-08-04):
请大侠帮帮忙!我把编码器和PLC连接好(编码器电源用plc自带的24伏,A相接x0,B相接X001)程序如下,为什么顺时针转动编码器,计数器加记数,反时针转动编码器,记数器也是加,怎么才能达到正转加数,反转减数呀,(注意:编程手册说M8246继电器可以改变加/减,可是我接通不接通M8246都一样的),我把编码器A相接X001,B相接X0,顺时针就减,反时针转动也是减,请帮我看看,难道是编码器是坏的吗?

楼主:
是不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A:
没遇到过。帮你顶

楼主:
这个C246就是单相双输入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请帮忙解释一下啊,先谢谢了

网友B:
C251~C255才是双相双计数的
你的双相编码器输出的是相差90度的A,B相脉冲,应该用双相双计数器

网友C:
程序中运用的双相计数器号不对。

楼主:
请帮忙看看,程序如图,请问1;编码器有A相,B相,Z相,Z相是编码器转一周发一个脉冲,我的编码器怎么一直是导通的呀,我Z相接在x004上面的,X004灯一直是亮的(看程序)问题2:我用C251高速计数器,对应M8251继电器,(编程手册上说,M8251导通/断开可以改变c251的计数方向,是增/减)我接通和不接通M8251都是一样的(C251计数器正转加,反转减).我的理解是m8251不动作,正转编码器加计数,m8251动作了。正转编码器就该减计数,怎么会没有反应呢。这个M8251到底是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