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4):
如题
我有个DB块,里面的数据的格式为UDT,如下图

我在FB20的参数声明里定义了一个IN参数,它的格式也是上述UDT,如下图

现在我在另一个FC中调用FB20,如下图,在填FB20的上述IN参数时要如何填啊?

网友A:
我和楼主一样,首先建立了一个Data Tyte,也就是UDT。

然后建立了一个DB1,其中变量DB_VAR的数据类型就是UDT。

随后,我定义了一个FB1,将其中的In下建立了一个输入变量UDT_DATA,数据类型为UDT。

最后,我在OB1中调用了FB1,为其填写了参数,数据块.变量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楼主一样,首先建立了一个Data Tyte,也就是UDT。
[attachment=67860]

然后建立了一个DB1,其中变量DB_VAR的数据类型就是UDT。
[attachment=67861]

谢谢cvlsam的回答,是不是只要填P#DB1.DBX0.0就行了吗?

楼主:
我还是没会,1楼大哥截图里没说那个UDT参数输的时候怎么写。

楼主:
我知道了,1楼说的数据块.变量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