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与E740通信不成功

楼主(2011-08-04):
FX3U与E740通信时,SD和RD都在闪烁。能够正确写入一些参数,比如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但还是不能启动电机,通过监视D8152,显示266。按说明是“模式错误”,不知如何操作了,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端口没设置好吧 】

网友B:
要把E740变频运行模式改为通信方式启动,但是一般都不会用通信方式启动变频,都是通过外部模式去启动变频,而其他运行参数就用通信。

QQ:84818626

网友B:
Pr340=1或10 Pr79 =6

QQ:84818626

楼主:
我试一下

楼主:
还是没能成功

网友B:
可以用3U里面的变频器指令,要把变频器切换到 网络运行 模式 即 NET 指示灯亮

QQ:84818626

楼主:
今天终于成功,谢谢ROCKYH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