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删除程序

楼主(2011-08-04):
怎样删程序啊,最好能详细一点的,谢谢!!

网友A:
新的程序下载进去了,旧的就没有了。

网友B:
直接下载新的程序进去就好了,原程序就没了.

楼主:
系统是加密的,能否直接格式化啊,

网友C:
进入OFFLINE,里面有一项就是清除程序的,密码象是1011,
QQ106748835

网友D:
加密的进不了离线模式,要先破解

楼主:
是不是破解不了,就没有办法清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