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Plc,对这些问题不了解,希望通俗点

楼主(2011-08-04):
Io点是?地址是?都干什么用?三菱Plc

网友A:
io就是输入输出点的缩写

楼主:
是不是Plc接线柱?5个Io点是不是就是Plc上下各5个

网友B:
说明书上有解释的

网友C:
IO点是指输入、输出总点数,对输入输出点的编号称为地址

网友D:
I就是IN.O就是OUT。IO就是物理地址。对吧?

网友E:
先买本书,或者看看手册或许对你理解那些有帮助的

网友F:
物理地址

网友G:
I是英文IN的意思,就是“进”或“输入”的意思。三菱PLC用X表示输入。
O是英文OUT的意思,就是“出”或“输出”的意思。三菱PLC用Y表示输出。
“地址”有很多种,存储器地址,I/O地址,I/O地址已经说过了,存储器地址可用来存储数据。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