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PLC求助

楼主(2011-08-04):
请教个问题,用三菱PLC发脉冲,先发一个10ms的低脉冲,再发4个周期6ms的脉冲。

网友A:
貌似你需要的不是PLC啊。。。
一般PLC顺控程序扫描时间也得几个ms了,你怎么能用它产生这样的脉冲??
期待高手给出理想的解答

网友B:
先发10MS的 用个计数器上升沿有效 把10MS改成3ms

网友C:
要求可真高,有这样严格的义勇要求么,不行自己弄时间继电器做脉冲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用MS时间继电器加中断多脉冲吧。不过那个永宏PLC有0.1MS定时器,你可以试试,

网友E:
都是高手云集哦

网友F:
Q系列的可以轻松做到,做一个0.5MS的定时中断程序,在1MS以上的脉冲周期可以做到。我的要求可是要求0.1MS的,不知道有人做过没有?用编码器作为输入脉冲,不能用高速计数器比较中断的,因为我每一周期都要改变比较值,这条指令只能在停止输出才能够改变比较值,有人想出解决方法吗?

QQ:84818626

网友G:
都是高手云集哦
三菱PLC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