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步进电机程序请教

楼主(2011-08-04):
西门子步进电机程序请教 为什么西门子高数脉冲指令在子程序中开中断 Q0.0怎么会产生中断的效果? 子程序不是走循环扫描的吗?

网友A:
主程序不也是循环扫描的吗?这类指令或者包络就是那种你给他命令他就去做,做完为止

网友B:
当高速脉冲指令执行完脉冲数出时就可以产生中断啊,前提是要在之前程序中开中断19或20

楼主:
不懂包络是什么意思,还请高手指导

网友B:
第一张就是所谓的一个包络吧,在程序中你可以根据需要定义多个包络,并根据需要(如频繁启动停止、变速运动等)调用不同的包络。第二张是包络数据在存储区的存储情况。
本人也是刚学西门子的PLC时间不长,不知理解对了没用

楼主:
哦这个就是包络啊 这个程序我知道。 难道包络也是中断吗? 还是执行一次 过后q0.0中断 如果我需要增量是变化的怎么办? 比如是sin0-90度的值 比如我要步进画圆

网友B:
用多段管线包络可以设置增量,增量可正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