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画面的大小

楼主(2011-08-04):
在威纶触摸屏6100里做的窗口画面大小是300*200的怎么下载后出现了还是铺满整个屏幕呢?
怎么设置一个小的报警画面呢???

网友A:
你要在设置一个间接窗口才可以。

楼主:
设置了为什么窗口还那么大呢

楼主:
设置了见解窗口为什么窗口还那么大呢?
显示的就是一个大页面

楼主:
各位帮帮忙啊
威纶的很难做吗

楼主:
哪位师傅指点下吧

网友B:
在窗口属性中设置就好了

楼主:
能想到的都试了为什么用PLC弹出的画面就是不能小一点呢?
是不是维纶的就不行呢?

网友C:
请把轮廓修改一下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