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梯形图写步进程序???

楼主(2011-08-04):
请教大虾,目前接了个工程,是橡胶行业的配料系统,工序很多。我感觉用SFC写会比较轻松,但是客户不让,用梯形图写我担心调试时候会乱套。谁有这方面经验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我感觉用SFC写会比较轻松,但是客户不让”,这都会有,程序不是哪种简单实用、功能达到就行了吗?怎么会不让用SFC,我想是客户不懂SFC吧?况且SFC也可以直接转换成梯形图的,真奇怪会有这样客户。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B:
你用步进指令和普通的逻辑指令混编啊。

网友C:
SFC是什么啊?

网友D:
使用FX还可以混编,可是在Q系列的就不行,可以写多个程序也会达到SFC效果

QQ:84818626

网友E:
SFC是什么啊

网友F:
SFC:顺序功能图(语言),PLC编程语言之一种;在FX中,结合指令STL(步进梯形图指令)使用。

网友G:
还有这样的客户?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网友H:
编好梯图转步进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