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电脑通讯不上

楼主(2011-08-04):
那位老师能告诉我我的笔记本电脑与PLC怎么通讯,我用usb转换了,PLC也设置COM口一致了,为什么还是通讯测试的时候显示无法与PLC通讯的。

网友A:
你有没有装驱动啊 ,要是没有的话,装一下驱动。在安装路径下有Easysocket文件夹里有个USB Driver

楼主:
哪个驱动,是usb那个小光盘吗

网友B:
三菱的PLC下载口是422的,你用USB转串口是不是转成232的了,没分析错的话,你应该是错在这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PLC下载口是422的,你用USB转串口是不是转成232的了,没分析错的话,你应该是错在这里了
我怎么记得是232的呢

网友D:
找个原生的串口试下,说不定电缆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