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4):
星三角降压启动谢谢!
!!!

网友A:
按下起动按钮SB2,接触器KM1和KM3首先吸合,电机以星形接法起动,经过时间继电器KT(通电延时)的设定时间后,继电器KM3断开,KM2吸合,电机以三角形接法运行~~~~按下停止按钮SB1,电机停止。FR热继电器用于电机过载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下起动按钮SB2,接触器KM1和KM3首先吸合,电机以星形接法起动,经过时间继电器KT(通电延时)的设定时间后,继电器KM3断开,KM2吸合,电机以三角形接法运行~~~~按下停止按钮SB1,电机停止。FR热继电器用于电机过载保护。

正解。

楼主:
那个KT怎么接了?
!!!

网友A:
当按下起动按钮SB2时KT线圈也得电,但其触点不马上动作,须要达到KT的设定时间才会动作,从而完成星形到三角形接法的转换~~~

网友C:
按下起动按钮SB2,主接触器KM1、星形接触器KM3及通电延时时间继电器KT首先同时吸合,后面同1楼。另外KM2与KM3用常闭触点互锁,不能同时工作。

网友D:
哦  你们说的是从星  变到三角吧      请问楼主一下是个大电机吗  坐好了可以发个图看看吗

网友E:
这应该是一个星三角启动

网友F:
这就是一个星三角启动

网友G: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按下起动按钮SB2,接触器KM1和KM3首先吸合,电机以星形接法起动,经过时间继电器KT(通电延时)的设定时间后,继电器KM3断开,KM2吸合,电机以三角形接法运行~~~~按下停止按钮SB1,电机停止。FR热继电器用于电机过载保护。

网友I:
楼主是学电的吗?!电气符号看懂吗?!看图要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这个图是很简单的星三角起动!

网友J:
1楼说的对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网友K:
楼主,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否则不会这么基本的电路图都拿来晒···················

网友L:
混个脸熟

网友M:
建议先看看相关的书籍。。。直接就看电路图会晕掉的。

网友N:
好电哥还是蛮多的嘛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O:
这是教材上的范例,好好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P:
1楼说的很对

网友Q:
线路图都有了 梯形图也就简单了 .....

网友R:
最基本的线路图,楼主是新手

网友S:
星三角降压启动控制线路

网友T:
解读下这个图,谢谢!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