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欧姆龙CS1H在线工作不了???

楼主(2011-08-04):
打开机台以前的程序,在线工作不了,但自动在线可以,需关掉以前的程序;如新建一个新PLC空白工程就可以在线工作。
像这样如将现有的程序传送到PLC里面都不行,请高手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编译一下,检查错误

网友B:
估计是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C:
应该是设置的通讯参数的原因,可能是端口号不一致。

楼主:
如是设置有问题或是端口不对,那为什么又可以自动在线呢?
程序也应该没问题,是以前在PLC内下载的。不知道究竟是何原故?

网友D:
你的DIP 开关没设置好啊。。 5为ON 其他 3 4 7也可以为ON
或者是你有没有在编程软件哪里打开工程后,在程序名哪里反键修改PLC型号呢??
肯定就是没修改到。。对吧?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