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控制器A172SHCPUN如何设置P-I/O,谢谢!

楼主(2011-08-04):
刚接触三菱运动控制器A172SHCPUN,底板是A178B,如何设置第一个P-I/O.当P-I/O空,不设置成输出,ERR灯不亮,当设置成输出后,ERR就亮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设置下,谢谢.
QQ106748835

网友A(2012-04-01):
不能用的,MOTION CPU专用,要用特殊的模块.